捕捉模式超过T1定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楼主(2012-02-29):
用CCP1捕捉模式,检测输入脉冲的周期T,如果T超过T1定时后T1就会重新计数,T1溢出会产生中断吗?反之,如果脉冲小于T1定时(则T1只计数1个变量),会有这样可能吗?有个简单的程序,输入一个脉冲,计算后输出1/2T的脉冲(相当于倍频输出)如何才可以做到?

网友A:
T1溢出会产生中断吗?  这个不一定,有些有这个功能!具体看规格书
如果脉冲小于T1定时(则T1只计数1个变量),会有这样可能吗?  这个看不懂。
输入一个脉冲,计算后输出1/2T的脉冲(相当于倍频输出)如何才可以做到?
  1、 这个就要用到你第一个问题了,中断后,就相应变量++,中断一次加一次,捕捉可以捕捉N久。
  2、或者检测TMR IF标志位来做这个动作

网友B:
如果脉冲大于于T1,定时捕捉一定会溢出,多数单片机有溢出中断

如果脉冲小于T1定时,也可以发生溢出,

溢出每一定时间发生一次

扑捉到一个周期后,你再设置另一个PWM脚的周期为1/2T即可。

网友C:
这个都在数据手册中讲明白了,多看几遍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