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扩展IO口

楼主(2012-02-29):
我是新手,最近做个东西,现在板子上只有8个可用的IO口了,但是我需要20多个,请问该怎么扩展啊

网友A:
如果对时序没有严格的要求的话,可以用一个便宜且引脚多的CPLD做一个外扩板,母版与外扩版通过串行数据线进行通信。主要的逻辑在母版上做,外扩版仅实现简单的串并转换。

网友B:
弄个CPLD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