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S管传到参数或者I(DO)在手册上哪里,我怎么找不

楼主(2012-02-29):
看国外的书上MOS管的放大电路,在计算漏极电流的时候,都是利用了传到参数Kn。华成英那本模电上使用I(DO)这个参数。但是我在MOS管的手册上怎么找不到这两个参数,我查的是IRF530和2N7002的手册。之前没弄过MOS放大的电路,新手求助,小弟先行谢过了。在新手区发帖没效果,在这重发了华成英书上计算I(D)的公式:I(D)=I(DO)*(u(GS)/U(GS_th)-1)^2。中的I(DO)
我看国外的书上是Kn这个参数:I(D)=Kn(V(GS)-V(TH))^2
式子表达的不一样,但是意思都是那个参数

网友A:
那个参数和工作点有关系的而且离散型比较大
Kp*W/L应该是这个表达式,很多教材里也直接写做beta
如有需要可以考虑用测试结果反推

楼主:
2# bbyeah 那每次设计放大电路的时候都要试验每种情况,然后再都反推出来?工作量大了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