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 JTAG的问题

楼主(2012-02-29):
如果M3的JTAG只接TMS TDO TDI和TCK,别的都不接,可以使用?指所有的M3和M4处理器。还是不同系列的要不同区分?我看有的型号还有nTRST引脚(比如2620,2110)。另外,复位引脚(nRST)需要接到JTAG引脚上?

网友A:
RST引脚不是必须的。只接TMS TDO TDI和TCK,别的都不接,也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只接那4个引脚就可以,或者是swd接口,只用2个引脚。

网友C:
接上那四个就能用拉,楼主试试

网友D:
版主说的很对 楼主试试

网友D:
我也增加了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