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逻辑电路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2-02-29):
现在有一个主板要驱动差不多20片相同的子板,每个子板上有4个74HC4051,1个74ACT164,1个74HCT138,电路板安装起来后大概有3米长。
主板上的CPU并不是直接驱动子板,而是通过了一片74HCT573作为缓冲器,子板上芯片输入端是直接并联。现在发现各子板上的信号不良并且工作不稳定,用示波器看有很多杂波,我想是不是因为阻抗不匹配造成信号反射了。想做个试验:
1、主板上74HCT573输出脚串一个100欧的电阻;
2、子板上各芯片输入脚各串一个5.1K电阻;
不知以上试验是否可行,请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A:
楼主的方法是不妥当的,你的电路并非是高速电路而是长线重载电路,不能机械的套用高速电路的设计原则,而是应该加合适的缓冲驱动,3米长最好采用OC/OD驱动,这样变电压驱动为电流驱动抗干扰的效果会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我把74HCT573换成集电极开路形式?

楼主:
请推荐几个代替74HCT573的OC芯片,非常感谢!

楼主:
其实电路中573也只用了6对输入输出,刚才查了一下74系列的数字逻辑芯片,只看到7407和7417,但这2个芯片的供货有很大问题。不知还有没有其他推荐呢?
另外,上拉电阻一般选多大合适呢?小弟在这方面确实没多少经验,谢谢了!

网友A:
用07或者晶体管阵列如ULN系列,也可以用分立晶体管,上拉电阻可以在每个输入侧上加,合成阻抗根据VCC和工作电流用欧姆定律计算,工作电流可以根据现场的干扰度选择,干扰较强时加大电流就是,一般用mA级。

楼主:
用74LS07,还是有很多供货的。
上拉电阻在每个输入端加,那如果到时子板不用那么多的时候,还需要重新计算上拉电阻阻值吗?这些可能是经验了,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对了,刚才忘了说了,给74ACT164的时钟频率大概是1M

楼主:
不会吧?
ACT应该比HCT还要快啊,看了DATASHEET,ACT164在25℃最低100MHZ,HCT标准78MHZ。
另外如果用OC,电流设为1mA,20个子板每个输入端用上拉的话,那最后一个子板岂不是只有50uA?这样也可以吗?

楼主:
刚才想到一个,我在最后一块子板上做个上拉电阻,就好像差分传输一样,同样是用电流环,我想应该可行的,请指点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