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命的诡异问题

楼主(2012-02-29):
得到叶老大的eeprom指点,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复制了原工程于一个路径之下另起名字,将原来一个文件test1.c修改。
结果发现所有原来的备份(文件夹形式、压缩文件形式)中的test1.c内容均同步被改变。导致原来几乎结束的项目丢掉了一个子文件,这个事情太要命了。

谁知道怎么来解决,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开发环境MPLAB+picc18

网友A:
很早就遇到啦  损失很大   一直不清楚咋回事   后来乖了  复制打开后  在IDE里关闭打开的C程序,在工程菜单里重新选中C文件  再打开   观察IDE上方的路径  若正确,则OK。

楼主:
晕倒,今天晚上有好日子过了  哎

网友B:
编译配置中的输出路径还是先前的路径,导致覆盖了先前旧的路径!
不要怕,把旧工程打开后重新REBUILD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要配置一下

网友B:
或者你使用了绝对路径,导致修改到了先一个TEST文件

网友A:
那要怎么选择呢?

楼主:
编译配置中的输出路径还是先前的路径,导致覆盖了先前旧的路径!
不要怕,把旧工程打开后重新REBUILD一下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我使用了电脑的搜索功能,根据文件名搜索这个文件,能把所有备份中的同名文件搜索出来,结果所有同名文件大小均为35字节,这样就没有恢复的可能了,rebui ld也没戏了啊

网友C:
1、俺从来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哈哈,可能你玩了太多的花招。
2、只是一个子文件,一般一个文件中的代码都不应该写太大,俺一般建议不要超过400行,哈哈,重写一次快的很呐。
3、这个事件再次说明了使用版本控制软件是多么的重要
4、写代码应该养成良好的习惯,有继承的代码就是丢了也不怕,把别的项目中的类似文件拷过来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经过多半天的努力,已经将原来的代码补出来了,不过稳定性还要测试一翻,自己给自己找事了  哎
吃一堑长一智。

楼主(2012-10-10):
这样的事情刚刚又出现了,不过有完整的备份,很快追回来了。

分析了一下,原来是个脑残级别的失误:
建立了一个工程A,复制这个完整工程到一个新的路径下起名B,对B操作,调试过程中删除了工程B中的test.C文件(源文件一并删除),之后又在工程B的IDE中添加test.C文件到工程B,但是路径却把A工程中的同名test.C文件添加到B工程中。之后将B工程复制再备份,导致虽然有很多备份版本,但是该test..C文件却只有一个.

倒霉的是A工程认为没有用了,删除了,因此整个项目中变没有了test.C。活生生的删除了源文件。
解决的办法是用版本控制软件。

教训再次,作此总结,忘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B:
SVN 推荐一下,不错哦

网友C:
SVN要花钱的吧?

楼上有不要花钱的版本的话,可以发我一份。

邮箱:xinyuanpic@163.com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什么是版本控制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