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 CNC雕刻机 之二,《介绍怎样学习操作MACH3软件》

楼主(2012-02-29):
http://www.xyzdiy.com/thread-3426-2-1.html

此贴只是为了帮助初学DIY雕刻机的童鞋们而写,帖子中的内容很多是我根据论坛上老鸟们的经验消化整理的,关系“吃水不忘挖井人”在此特别要感谢我们大家的老师“新大海”!

本帖只适应初哥,老鸟绕过。(希望大家补充)
充)

2.点击“加载G代码”键,跳出“打开”**框,找到需要的“G码”(刀路)。

楼主:
3.这里是“方与圆”,点击“打开”确定。

4.如果需要查看或编辑所加载的G代码,可以点击“编辑G代码”键,就可以打开该G代码的全部内容。

楼主:
5.点击“刀具路径,可以清楚看到,需要加工的路径。

6.刀路的基本情况

楼主:
关于MACH3软件自动对刀的详细操作方法
雕刻机在雕刻前必须要设定刀具在需要加工工件上设置调整刀具的原点,X、Y比较容易,
主要介绍X轴铣刀0点的调整也就是“对刀”,业余对刀一般可以采用手动对刀,我主要
介绍运用MACH3软件自动对刀,MACH3软件自动对刀的设置与安装请参考“林大夫--有
关MACH3 2.63版本中自动对刀功能的实现”一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5431
要实现运用MACH3软件自动对刀首先要有一个“对刀块”,业余情况下“对刀块”实际上
就是一个可以是任何几何形状的“软金属块”用软金属块的目的一是保护铣刀不容易损伤,
二是可以给MACH3软件对刀信号。如果工作台面是金属的“对刀块”可以做成一面是绝缘的,
尺寸大小任意、高度也可以是任何
高度的,只要平整即可,我的“对刀块”是一个20*30*8mm的铝合金加2mm厚的有机玻璃
(总高度为10mm)连接一根信号线接到驱动板的对刀插座上

楼主:
设置螺距----公式
360度(圆周度)*8(细分)/1.8(步进电机的度数)/4(丝杆螺距)=400mm/s(Sbeps per)
假设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数为8细分,步进电机运动的角度1.8度,步进电机旋转一周所运行的直线距离4mm。
每单位步数   =360*nc/np/D=360*8/1.8/4 = 400
假设设定MACH的频率为25000Hz
速度:V = f/nt= 25000/400 = 62.5mm/s

楼主:
感谢hezixiang老先生提供第一手资料~~~

hezixiang老先生年龄和老T叔,老爷子相仿,略为小几个月,其经典作品
我的全铝合金雕刻机(只适合初学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206636-1-1.html

网友A:
有前辈劝我先打扎实基本功,所以这个以后再学习。先MARK

网友B(2012-04-05):
学习了,JJ快完工,也准备装上这个实用的东西,

网友C(2012-08-15):
很全很详细!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SIGNATURE.........................................................................................................................
滚珠丝杠

网友D:
楼主,你那个软件的界面好复杂的哦!

网友E(2013-09-18):
拜求;如何刻出很浅的图形(非横竖走刀,而随图形雕刻)谢谢!

网友F(2019-11-13):
真的不错啊  啧啧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