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芯片电源端滤波电容要用104而不用103?

楼主(2012-02-29):
(无正文)

网友A:
这叫去耦而非滤波,用于对付电源回路中的高频噪声。对于常规低速数字电路和一般模拟电路而言,其工作频率不算高,104电容的频谱特性已经可以满足,而频谱特性可以满足时,容量越大越好,所以这些电路多用104的去耦电容。不过容量越大的电容,其ESL也越大,高频特性也就越不好,高频电路去耦时就需要用到小容量的去耦电容,对于GHz级的电路,去耦电容甚至需要用到10pF量级的,这时往往采用多种不同容量的电容并联来去耦。

网友B:
想LS高人学习

网友C:
并且,当电路中用的去耦电容比较多的时候,所有的去耦电容都增大10倍,会使得上电瞬间的电流非常的大。

网友D:
2楼是精华,受教了。

网友E:
不要去关心去耦和滤波的区别。
这个去耦电容也好,滤波电容也好,是为了滤除电源上的噪声的。
对于音频等低频,一般需要再并联更大容量的电解电容。
对于数字电路,104就可以了。
对于高频电路,一般需要104、102、100P、10P等多个电容并联。
和电容的等效电路有关,和频率有关。比如39P适合900MHz,10P适合1800MHz。

网友A:
去耦和滤波 有什么区别吗?
引用 网友F:

对于高频噪声信号的旁路叫做去耦,平滑低频电压的波动叫做滤波。

网友F:
对于高频噪声信号的旁路叫做去耦,平滑低频电压的波动叫做滤波。

解决了我好久的疑问,一直不知道怎么区分

网友G:
原来旁路电容与去藕电容不一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