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Kinetis和CW10+MQX两个月了,进展缓慢,求指点....

楼主(2012-02-29):
1.飞思卡尔不依赖MQX官方例程只找到“KINETIS512_SC”,但里面例程不全,还有其他的例程吗?
2.飞思卡尔不依赖MQX的官方库函数是CW10(128K限制版)安装目录下的 "..\MCU\ARM_EABI_Support\ewl\EWL_C" 吗?有对应的库函数说明文档吗?

3.CW10里的处理器专家里的外设代码模块有两种:蓝色的和黄色的。黄色的模块是不是只能在MQX下运行?

4.MQX3.8目录下有个五个库工程mqx,mfs,usb,rtcs,shell,其中的shell库是用来做什么的?

5.飞思卡尔最有用的官方应用文档是哪些?

网友A:
你选择了一条从北面登上珠峰的路。。。

1. 有,freescale网站上找
2. 有,freescale网站上找
3. 不知道
4. 看mqx3.8的文档
5. 你最需要的就是你最有用的。

补充一点:
好多人说freescale的资料少,例程少。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官方网站上有很多资料,特别齐全。在上面90年的AN还在上面。找资料时一定要对freescale的网站的结构有些了解。

楼主:
谢谢dongshan,你是唯一一位回帖帮我的人。

最近觉悟了,还是得从南面登珠峰:)
MQX3.8的安装目录里有完善的驱动库、例程和文档,处理器专家生成的模块也是使用和MQX通用的结构体,估计飞思卡尔就只给出这一条官道-_-!

说freescale的资料少,是因为官网真的很难找啊。我从k40、CW10、MQX三个网页出发,几乎把所有见到的链接都点开,还找不全资料。最后靠全站搜索才找到点应用文档。

网友B(2013-11-25):
引用 楼主:
谢谢dongshan,你是唯一一位回帖帮我的人。

最近觉悟了,还是得从南面登珠峰:)

用飞思卡尔芯片以后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来飞思卡尔版块提问哈!
https://bbs.21ic.com/iclist-192-1.html

网友C(2014-01-02):
引用 楼主:
谢谢dongshan,你是唯一一位回帖帮我的人。

最近觉悟了,还是得从南面登珠峰:)

请问你说的这个完整驱动支持K60系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说的这个完整驱动支持K60系列的吗

下个MQX,安装下就知道了,安装后有文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个MQX,安装下就知道了,安装后有文档的

好的   谢谢 我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