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什么软件仿真比较好

楼主(2012-02-29):
用了下EWB,感觉不怎么给力啊,新手用什么比较好点,multisim? 感觉仿真做好了,才能真正理解电路。谢谢

网友A:
简单模拟电路:protous够了。
复杂点的信号分析:multisim
电源或高精度参数仿真:saber
射频电路仿真:ADS

网友B:
提醒楼主,仿真软件替代不了基于实物的实践,特别是对于初学者,过分依赖仿真软件是做不成像样的电子工程师的。

楼主:
求multisim下载的链接  刚接触仿真,两者集合起来容易理解

网友(2012-04-04):
proteus   强烈推荐

网友C:
仿真代替不了实物,前两天做了一个控制器,仿真好好的,实物做出来发现不行,调试了好久才发现问题所在,软件仿真有时候靠不住,所以还是多动动手的好

网友D:
能不仿真最好,EWB做一般模拟小电路,合适了。

网友E:
这几个都只能是辅助仿真一下的,要是真的要学到点东西  还是做个实物比较好,这样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F(2012-05-08):
仿真坑爹的,特别是模拟电路!还是实物好点!

网友G:
我也觉得先用仿真看看比较好
至少能确定电路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H:
要进行模拟\数字电路的精确、细微仿真使用Multisim
要进行电路板PCB设计使用Protelse
要进行单片机仿真使用Proteus

网友I:
个人感觉proteus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