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74ls160的问题

楼主(2012-02-29):
最近按照领导的指示做一个计数的工装,用了74ls160数脉冲,时钟端输入脉冲,资料说,那个脚是上升沿有效的,可是为什么我接上图所示的脉冲时可以计数,接下图所示的脉冲时无法计数呢?

网友A:
从图上看,下面图的上升沿还好些,所以估计楼主其他地方犯了低级错误的。建议用示波器直接在芯片输入脚上看下信号波形。

网友B:
另外建议楼主改用74HC160,LS器件早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