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怎么会出现这个警告

楼主(2012-02-29):
IAR, pi, spi, se, TE
定义一个变量
uint8_t
SPI3_RecData=0;

main.c中,
#include "bsp.h"

main函数中:

SPI3_RecData =
SPI_ENCODER_SendByte(0x55);

Bsp.c中:
uint8_t SPI_ENCODER_SendByte(uint8_t byte)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3,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3 peripheral */

SPI_I2S_SendData(SPI3, byte);

/* Wait to receive a byte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3,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3);

}
bsp.h
uint8_t SPI_ENCODER_SendByte(uint8_t byte)

Warning[Pe550]: variable "SPI3_RecData" was set but never used。

楼主:
SPI3_RecData明明定义了,并且也让SPI3_RecData等于函数返回值了,为何编译的时候说定义了但没使用咧?奇怪。

网友A:
=完没干别的,编译器当然优化掉了。
IAR编译器比楼猪聪明,只能说明这个问题。

楼主:
虽然你说话很不中听,但我还是要给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