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个ARM芯片,谢了啊

楼主(2012-02-29):
亲爱的朋友们,帮我选一个ARM芯片 要求5V供电 ,带ADC,DAC的,先谢谢了:handshake

网友A:
没有符合条件的。

网友B:
1. 大部分新芯片的IO都支持5V容忍。(本版面的STM32大部分IO都支持FT)
2. 直接上5V的,貌似有新唐和富士通。(都是M内核的)

网友C:
STM32大部分的IO端口都是5V容忍的,可以直接连接5V外围器件。

网友D:
1. 大部分新芯片的IO都支持5V容忍。(本版面的STM32大部分IO都支持FT)
2. 直接上5V的,貌似有新唐和富士通。(都是M内核的)
引用 网友B:

除了新唐和富士通,记得东芝也是5V的。

其实,5V容忍的STM32多半也能用。

网友E:
干嘛不加个DC/DC搞成3.3V呢,那样芯片可选范围大也能降成本啊

网友F:
功课没做好。呵呵

网友G:
为了您设计的可延续性,还是用 3.3V吧,5V外围没问题的,可以想办法解决。成本也不高

网友H:
3.3V  意见和楼上一致!

网友I:
试验中~~~多谢各位高人指点,不过好像有点小问题,看看再说。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