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PIC16F616单片机A口问题

楼主(2012-02-29):
我现在用的是PIC16F616单片机,把A口都设置为数字I/O,但是0,1,2口是无法输出高电平,但是4,5口正常,麻烦高手指点,为什么?C口都没有问题.

网友A:
看下这些管脚还有啥第二功能,比较器功能有没有?关没关?

网友B:
有没有禁掉模拟口的功能!

网友C:
A口上面一般都有AD口

楼主:
都是复用引脚,那不是设置为I/O口后其他功能就自动关闭了吗?难道不是,如果不是其他的口也没有这样设置啊,那为什么其他的口可以呢?

楼主:
怎么插入图片

网友D:
都是复用引脚,那不是设置为I/O口后其他功能就自动关闭了吗?难道不是,如果不是其他的口也没有这样设置啊,那为什么其他的口可以呢?
引用 楼主:

仔细看数据手册,一般某个口某功能优先会有说明的。而且好像不会出现设置为I/O自动关闭其他功能。只是有些功能在上电复位时是默认关闭的而已。A口多数情况下会默认用为模拟口。手动关闭其它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我试试.

网友C:
谁告诉你设置为IO口就关闭模拟功能了呢?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BANK的设置问题,我把A2口输出的设置放在了BANK1的后面,改成放在BANK0的后面就好了.主要是太着急弄好,大脑昏了.
      感谢各位的帮助,有其他的问题再请教.谢谢!

楼主:
我已经设置为数字输入输出了,我的意思是设置了数字输入输出的话,其他的功能就自动关闭了啊!

网友C:
我已经设置为数字输入输出了,我的意思是设置了数字输入输出的话,其他的功能就自动关闭了啊!
引用 楼主:

不会。

楼主:
A口做输出没有问题了,怎么做输入总是为低电平是怎么回是?硬件我已经加了+5V了,软件该关闭的都关闭了,内部上拉不上拉都不行,模拟或数字输入都不行,是怎么回事啊!主要是A0口,A5口就正常.难道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对吗?
      请高手指教,这A口用起来也太麻烦了,C口就很好用.

网友D:
设置为输入引脚了吗?

楼主:
设置了,先是设置为数字,不行就改成模拟的,但是还是不行
我的电脑不能上QQ
我的程序其中的一部分,麻烦看下是否有问题.

楼主:
LIST P=16F616
#INCLUDE<P16F616.INC>

__CONFIG _BOD_ON&_IOSCFS_4MHZ&_CP_OFF&_MCLRE_ON&_PWRTE_ON&_INTOSCIO&_WDT_OFF

              CBLOCK   20H
     COUNT4
     COUNT3
     COUNT2
     COUNT1
     COUNT0
              ENDC

              ORG      00H
              NOP
              NOP
              NOP
              GOTO     MAIN

MAIN          CLRF     COUNT4
              CLRF     COUNT3
              CLRF     COUNT2
              CLRF     COUNT1
              CLRF     COUNT0
              BSF      STATUS,RP0
              MOVLW    000H
              MOVWF    INTCON
              MOVLW    00H
              MOVWF    PIE1
              BCF      STATUS,RP0        ;A口初始化
              CLRF     PORTA
              BSF      STATUS,RP0
              CLRF     PR2
              MOVLW    04H
              MOVWF    ANSEL             ;A口<2>为模拟输入 <5:3,1:0>为数字I/O
              MOVLW    2CH
              MOVWF    TRISA             ;A口<5,3,2>为输入 <4,1:0>为输出
              BSF      OPTION_REG,7
              BCF      STATUS,RP0
              BCF      CM1CON0,7
              BCF      CM2CON0,7
              CLRF     PORTC             ;C口初始化
              BSF      STATUS,RP0
              MOVLW    0FH               ;C口<3:0>为模拟输入端口 <5:4>为数字I/O
              MOVWF    ANSEL
              MOVLW    0FH               ;C口<3:0>为输入 <5:4>为输出
              MOVWF    TRISC
              BCF      STATUS,RP0

LOOP         CALL     DELAY100MS
              BTFSC    PORTA,2           ;判断电源电压
              GOTO     WDJC              ;电压正常,去判断温度保护
              BSF      PORTA,0           ;电压低
              CALL     DELAY0.4S
              BCF      PORTA,0           ;ALARM灯闪
              CALL     DELAY0.4S
              BTFSC    COUNT3,0          ;判断马达是停止还是运转
              GOTO     STOPMOTOR         ;马达运转,去停止运转
              GOTO     LOOP              ;马达停止,返回循环

楼主:
现在就这里就不对了.本来A2口已经是高电平了,可是实际还是按低电平在走,灯一直闪

网友E:
在使用非默认功能之前必须置位关闭某些功能,即所谓的口线复用的问题,那样的话你某些脚的功能才能达到你要的效果。保险的话,把其他功能都关一遍。

楼主:
LOOP那最后一断,您有阿里旺旺吗?

楼主:
有没有人帮我下啊!快急死了,我的这个程序就这个问题已经一周多了还没有弄出来.急!

网友F:
A口还有比较器,你咋不看看呢。折腾这么久

楼主:
我已经找出问题了,看来这里没有高人,根本不是复用端口的问题,那些默认情况下都是关闭的,我已经看过手册无数遍了.

楼主:
不过还是谢谢各位的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