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调试时Watch窗口变量不实时显示为何故?

楼主(2012-02-29):
请教各位大侠,在Keil+JLink V7中使用Debug调试时,为何watch窗口中的变量有时候能随着程序的运行变化,有时候却不变化呢,但在不变时若双击这个变量再在空白处单击,它的值又会改变!

我理解应该是Keil通过Jlink读取芯片中的变量值,故通信速率的限制,watch窗口不可能真正做到“实时”显示,但对于调试还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

也请教香主,此为何故?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教啊。。。

网友A:
我也正有此疑问。。。不知香主在否

网友B:
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你可以问问KEIL的人。

楼主:
迷津仍待指点。。。

网友A:
应该是你设置没设置好

网友C:
调试状态下,勾上View->Periodic Window Update

感谢,层主

网友D(2013-12-18):
感谢8楼,问题解决了

网友E:
我还没解决呢?请问keil里面到底能看全局变量的实时值吗?  IAR我知道可以,这个到底行不行呢?请赐教?如果行,请问是怎么看的?

网友F:
你是指全速运行中,还是指停下来的时候?

网友G(2014-03-06):
引用 网友F:
你是指全速运行中,还是指停下来的时候?

全速运行一段时间后停下来,watch窗口的变量值不发生变化,但是用串口将变量发到电脑上,标量值是改变了的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H:
全局变量或者静态变量才能一直观察,不然不会变量一直有效的

网友I(2014-11-12):
8楼正解

网友J:
如果在WATCH窗口看内部变量,会是错误的。一定会误导你的!

网友K(2016-05-23):
8楼正解,非常感谢!

网友L(2016-07-26):
引用 网友C:
调试状态下,勾上View->Periodic Window Update

网友M:
想想看,局部变量是在堆栈中的,一直在压入弹出,局部变量的地址都搞不清楚,只有全局变量这种有固定地址的,才能用软探针观察到。

网友N(2017-06-01):
感谢8楼,开始我以为是我的程序出了问题,导致watch中的变量不显示正确的值,后来我在memory窗口,去查看变量的值,又发现这个值是在不断改变的,说明程序没问题,果然,看到8楼的答案,设置一下,问题立马解决了,谢谢

网友O(2018-01-05):
引用 网友C:
调试状态下,勾上View->Periodic Window Update

此方法可行,谢谢

网友P(2018-02-08):
引用 网友C:
调试状态下,勾上View->Periodic Window Update

要的不是这个显示,是要提高显示的刷新频率

网友Q(2019-04-10):
51 单片机勾上也不会实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