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出现这样的提示Could not reset target!是不是片子烧了?

楼主(2012-02-29):
可以解决吗?谢谢!!

网友A:
先看看你的jtag有没有问题,还有目标板的复位问题!

网友B:
换个片子试试.

网友C:
你的电路板上有没有大电容,有的话放电试试。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放电后就好了

网友D:
多强制复位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E:
430一般还是不容易烧的,先检查复位是否彻底,不行就换个片子试试

网友F:
芯片复位不好,或者JTAG连接不好.

网友G:
楼主这么说提供的信息太少了。什么板子什么芯片什么开发环境?

可以换个芯片换个板子或者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H:
用力按芯片看是否可以?我遇到较多的是芯片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