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波特率能达到19200bps吗?

楼主(2012-02-29):
MSP430的那一款单片机能道19200bps的波特率

各位大侠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波特率都能达到19200bps或更高

网友B:
f149不知道行不行

不过449我测试过

可以到384000的

网友C:
32768HZ的外晶应该不够,但用F4XXFLL+后应该也可以

网友D:
处理能力是肯定够的,只是F49

网友D:
处理能力肯定够的,只是F149需要外接高频晶振

网友E:
在user guide里都有关于波特率配置,跟系统主时钟有关

网友F(2012-04-11):
149的内部DCO不太准,一般不用,用149的时候都会外接高频晶振的,最高为8MHz,串口通讯的19200波特率当然是不再话下的啊

网友G:
看你的设计需求,想要提高其波特率,换外部晶振,不过一般都能达到要求的

网友H(2014-04-23):
149波特率19200完全没问题,我外接8M晶振。
波特率大于19200会自动复位,还不知什么原因!求解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49波特率19200完全没问题,我外接8M晶振。
波特率大于19200会自动复位,还不知什么原因!求解释 ...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主要看主频是多少的

网友F:
这个是可以的啊,19200的波特率的,主频用4MHz的都可以满足的

网友J:
是可以的,只不过要考虑该波特率的准确度的,需要做些微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