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二级运放的相位裕度飞了 求解

楼主(2012-02-29):
用cadence设计一个普通的二级运放,调到手软了就是解决不了相位裕度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运放的开环增益可以调到很高,当然这样一来带宽就小了,连1k都不到,最让人郁闷的是高频增益迅速衰减到接近0,但又不为0,这样相位裕度怎么测? 本人是模拟ic设计的菜鸟,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附上原理图。。。

楼主:
尼玛,看错了,是db为0的点,呵呵。。。。

网友A:
没补偿好,
用spectre 仿真的话,选“STB”分析,在反馈通路中加0V直流电压源,点击仿真按钮,Log中最后一段会直接给出相位预读数值。

网友B:
衰减到0dB是正确的,带宽小于1k也是正确的,常见运放开环带宽一般在10Hz以下
去看看Sansen那本Analog Design Essentails,讲得很清楚

网友C(2012-04-05):
路过看一下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