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长度和L电感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29):
一段导线不能仅仅用低频眼光去看,还要用高频眼光。对于高频,导线的阻抗更取决与物理介质,而不再是直流电阻。现在的信号包括数字信号的频率越来越高,辐射耦合传导等会对电源走线产生影响(记住高频阻抗由介质决定),所以要在芯片电源线的接入端接一退耦电容,以消除高频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