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如何设置IO进行数字信号的输入?

楼主(2012-02-29):
现在有一逻辑信号(只有0V和5V)想用PSOC的一个IO来接收,并用串口发送到PC机。我把P0.0设成stdcpu ,High Z不知行不行。
这是两个独立的电路,我只用一条线把信号接到此IO口上,可接收是明显错误的。
可能有两个原因:1.PSOC内部IO没设置好?
                2.这两个电路之间是否需要共地?但我又用一条线把两板的地接到一起,产生信号的那块板不能工作了,从电源显示
看出电路迅速减低的10ma.
有没有高手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设为 StdCPU HighZ 就是设为输入,这是肯定的.
应该共地,不然就不能形成回路(这应该是最最基本的电路原理吧-:)

网友B:
二楼说的很对,High-Z作为输入肯定是没问题的。共地也是必须的。至于为什么共地之后信号产生板的电压下降,最好检查一下电路。实在不行可以吧原理图上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