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sp430f425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02-29):
1、sd16的I+和I-,可以用来采集电压信号吗?若可以应该怎么设置啊?

2、sd16可以采集差分信号吗?若可以能辨认负电压吗?(即采集两个负电压之间的差值)

3、msp430f425的液晶驱动只能驱动段码式液晶,如果想驱动图形式液晶应该怎么办?液晶驱动的管脚可以用来作通用输出口吗?

网友A:
MSP430F425的三个通道均可采集电压信号,

SD16采集电压范围V=+-(VREF/2/GAIN)

液晶驱动管脚不能作通用IO口

网友B:
使用液晶控制器时,要驱动某一段,对应的管脚就是输出口啊,所以应该可以做输出口吧,只是使用的时候按液晶控制时使用

网友C:
也不是完全不行,上次我用的F425就可以,但奇怪的是同样的板子,同样的代码,换F427就不行了,至今我还百思不得其解。对了,要做I/O输出口,一定要用液晶段组外余下的。

网友D:
从DATA SHEET看,IO 没有复用功能,应该不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