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指令

楼主(2012-02-29):
一、ARM指令集是32位的,程序的启动都是从ARM指令集开始,包括所有异常中断都是自动转化为ARM状态,并且所有的指令都可以是有条件执行的。

    二、ARM指令集是Load/Store型的,只能通过Load/Store指令实现对系统存储器的访问,而其他的指令都是基于处理器内部的寄存器操作完成的,这和INTEL汇编是不同的,初学者很不易理解。

    三、指令的后缀:
     S   可选后缀,若指定S,则根据指令执行的结果更新CPSR中的条件码。很多初学着不知道怎么更新,若这条指令执行完以后,对ARM程序状态寄存器的条件码标志(N,Z,C,V)的影响。
     ! 表示在完成数据操作以后,将更新基址寄存器,并且不消耗额外的时间。
          如:LDR R0, [R1, #4] 他相当于 R0 <- mem32[R1+4]
                                       R1 = R1+4;
     ^   LDMFD R13!, (R0-R3, PC)^ //^表示一条特殊形式的指令。(在从存储器中装入PC的同时,CPSR也得到恢复)。
    四、#号后面加0x或&表示十六进制:#0xFF, #&FF
         #号后面加0b表示二进制。
         #号后面加0d表示十进制。

    五、立即数寻址
     每个立即数都是采用一个8位的常数循环右移偶数位间接得到。
     初学者不易理解:一个32位的指令不可能全部用来保存32位的立即数,所以从指令的编码格式上分析,在指令编码中只分配了12位来存储立即数,其中4位用来保存右循环值,8位用来保存一个常数,所以并不是每一个32位的立即数都是合法的。

    六、寄存器寻址
     ADD R3,R2,R1,LSR #2 //寄存器R1的内容右移了两位,但是注意本指令执行完毕以后R1的内容并不改变。

    七、前变址、自动变址和后变址
     1、前变址:LDR R0,[R1,#4]    //R1寄存器的内容先加4,然后执行操作,但操作完毕以后,R1的内容不变。
     2、自动变址:上面总结指令后缀时提到!,表示自动变址(参考上面 三 )。
     3、后变址:LDR R0,[R1],#4    //先进行操作然后R1+4->R1,操作完毕后,R1 = R1+4。不需要!号。

    八、堆栈寻址
     一定要注意:堆栈操作总是要指定自动变址的,否则会覆盖以前保存的

    九、乘法指令
     1、乘法指令不支持第二操作数为立即数。
     2、结果寄存器不能同时作为第一源寄存器。
         32位:MUL Rd,Rm,Rs
               MUL Rd,Rm,Rs   //Rd和Rm不能为同一寄存器
         64位:MUL RdHi,RdLo,Rm,Rs //RdHi、RdLo和Rm不能为同一寄存器,RdHi和RdLo不能为同一寄存器。

    十、跳转指令
     1、BL和BLX跳转是硬件自动将下一条指令地址保存到LR(R14)中,不需要自己写指令。
     2、当指令跳转到32MB地址空间以外时,将产生不可预料的结果。

网友A:
嗯 楼主总结的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