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的位

楼主(2012-02-29):
while(ADGO) ;
adres=( ((unsigned int)ADRESH) << 8)+ADRESL;
adres=((long)adres*5000/1023);
DisplayData(adres);  // 显示一次的时间远远大于25us
ADGO=1;
这是8位pic的AD转换部分程序。我想问的是ADRESH不是8位的吗?怎么还能左移8位?假如ADRESH的低两位保存AD转换的高两位,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讲ADRESH转成10位的,但是ADRESH本身是8位的,怎么还能左移8位得到想要的数值呢?

网友A:
ADRESL是低8位,ADRESH是高2位,所以要高位左移两位+低位。

你也可以选择对齐方式,将ADRESH存放高8位。这样你就可以认为转换结果为8位的!

网友B:
1、是ADRESH本身是8位的,怎么还能左移8位得到想要的数值呢?
被编译器执行了强制类型转换后扩展为整型参与计算了。
2、1023尽量改成1024,这样计算会方便很多。

楼主:
ADRESL是低8位,ADRESH是高2位,所以要高位左移两位+低位。

你也可以选择对齐方式,将ADRESH存放高8位。这样你就可以认为转换结果为8位的!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知道。举个例子,两个容器,容量都只有8,其中一个装了2个,一个装了8个,但是我需要一个10的东西,所以就需要把其中装了2个的的容器变成容量为10,然后把这两个东西移到最左边,把另外8个东西装进来。有点乱哈!
问题是,容量是8的容器怎么就变成容量是10(16)了,也就是ADRESH是8位的,怎么还能左移8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整型是2个字节,16位的。所以这个强制转换就是这个作用(将ADRESH强制转换成16位的),对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整型是2个字节,16位的。所以这个强制转换就是这个作用(将ADRESH强制转换成16位的),对吗?
引用 楼主: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整型是2个字节,16位的。所以这个强制转换就是这个作用(将ADRESH强制转换成16位的),对吗?
引用 楼主:

呵呵,C语言的基础知识就不要再讲了吧?

ADRESH本身是8位的,强制转换一般是引入临时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多时候我猜测是这样的,但是不敢肯定,所以就网上问问。明白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