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FPGA的IO口

楼主(2012-02-29):
我用的FPGA IO口电平为3.3V,打算用一个IO口当作开关,可是将该IO口接到3.3V和0V是一样的效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IO烧坏了,有可能吗,但是整个芯片似乎没太大问题。

网友A:
你是要把这个作为输入使用吧?
可能会出现IO烧坏但FPGA其他地方仍然正常的情况。
你试着换个其他的IO看看效果。

网友B:
没有明白你的设计.

楼主:
恩,是要做输入。有可能是IO烧坏但FPGA其他地方仍然正常。我又换了个原来就接有上拉电阻和下拉LED的IO口,可以工作了。

网友C:
那真有可能。嘿嘿。

网友C:
没有明白你的设计.
引用 网友B:
类似开关的东西。
也可以说类似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