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硬件问题

楼主(2012-02-29):
(无正文)

楼主:
有没有特殊的地方要考虑

网友A:
有的引脚必须上啦吧。。。

网友A:
或者下拉?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B:
按照手册上的要求来,就行。

网友B:
不用太注意。

楼主:
嗯,我在看看datasheet吧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C:
貌似没有什么合适答案呀

网友D:
除了一些特殊引脚,不用的脚,都是通过一个电阻下拉到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