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问题

楼主(2012-02-29):
向各位求教!附件是我从朋友那里拿过来的一款电子产品的电源部份,我把它画出来,但有搞不明白的地方:1、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B极串了个肖特基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B极上拉一个330K电阻的作用是让三极管导通吗?2、继电器标明的电压是24V,为什么只用20V(IN4747)的稳压二极管?3、控制板是1.2V供电的IC,为什么还要一组20V的电压接到控制板里面?(另外对这个电源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关于成本或者性能稳定性方面,总负载包括继电器蜂鸣片LED指示灯约35ma左右)   很抱歉,本人菜鸟都算不上,问的问题低级,大家不要板砖,包涵一下!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个定时器的电路
串二极管,低电平的时候继电器放开。
上拉,上电即继电器吸合
阻容降压,在后端负载小的时候,稳压得到的电压基本都浮高,一般用24V 稳压管,继电器未吸合的电压会在26-29V之间,所以此处用20V稳压管也可以。而且继电器有吸合电压和维持电压,维持电压可以低很多,可以看看继电器的规格书。
至于你说的20V接入控制板,大概是想做个插电监测,未插市电,控制器进入睡眠状态,降低功耗,

网友B:
lz怎么不能画个电子档图···

网友C:
1、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B极串了个肖特基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B极上拉一个330K电阻的作用是让三极管导通吗?
二极管是让4端接地则截至,悬空开路或接到正电压时二极管反偏,此时通过330k电阻使得三极管导通。

2、继电器标明的电压是24V,为什么只用20V(IN4747)的稳压二极管?
这属于设计不当,利用了继电器的吸合余量。24V的继电器一般在20V都能吸合,但极端情况下就不好说了。

3、控制板是1.2V供电的IC,为什么还要一组20V的电压接到控制板里面?
1.2V是给电池充电吧?那就是圈1,而圈2的20V才是供给控制板的

4、另外对这个电源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关于成本或者性能稳定性方面,总负载包括继电器蜂鸣片LED指示灯约35ma左右
0.47uF最大也就能提供34mA的电流,如果用电真有35mA那就很危险,因为电容降压有恒流特性,提共不了需要的电流则电压就下降

网友D:
继电器标称24V,其实只要能产生足够的力量  10几伏也是可以的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回复,最要感谢lymex和jjjyufan两位耐心详尽的回复!不知是否可进一步联系?

网友E:
能你能不能

楼主: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驱动继电器呢?不用二极管和330K电阻,在输出为1电位的时候让三极管导通驱动继电器有什么不好?

网友C:
可能的原因,330k和前面的二极管,有多组,组成了“与”门。也就是说,多组二极管和电阻,输入要全部是高电位,继电器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