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信号的传输距离

楼主(2012-02-29):
由于自己曾经一个很2的想法,非常不慎重,板子之间通信选用的3.3VTTL电平SPI,导致现在通信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非常不稳定,示波器观察波形失真也比较厉害,传输线在大约50cm左右,可能SPI的时钟有点高了,大约是100K的样子吧,但是时间紧没法改变方案了,有没有分布参数小一点的高频线能解决啊?我用的是1.5的导线了,是不是粗点就好些呢?

楼主:
之前查资料,好像1200bps的可以传输10m左右的样子,我这0.5应该没太大问题吧

楼主:
最主要的是类似的总线一共16路,其中只有2路非常不正常,其他的都很稳定,太奇怪了!

楼主:
传输距离应该和传输速率有一定的相关性的啊,有没有有经验的大侠帮忙给解释下,我们现场环境还是很好的,被干扰的情况很少见,主要是稳定性的问题

网友A:
标准RS-232的话十几米没问题,如果MCU出来的TTL电平几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怎么感觉0.5M就有问题了呢,应该是和速率有很大关系的吧,包括线的杂散参数

网友B:
3.3VTTL电平SPI,传输线在大约50cm左右,时钟100K

确实是不可靠的组合。也许提高电平比较方便。

网友C:
之前查资料,好像1200bps的可以传输10m左右的样子,我这0.5应该没太大问题吧
引用 楼主:
非常怀疑这样的资料从哪查到的,依照百度和一些道听途说的资料,要死人的。

我的结论是,20cm的SPI总线,直接送给数码管(几片74LS164做串并转换),都会受干扰。表现为,旁边的USB口插上电缆,显示就跳两下,好在显示跳了不影响其他。这个方案一定要改的。

加个屏蔽试吧,有条件加个245。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目前的方案来看的话,MCU是固定的3.3V的,提高电平是不太可能了,降低速率是不是会有些效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感觉我的更多的不像是干扰,因为现象其实蛮稳定,就是开机几分钟之内都不会紊乱,时间长了数据就紊乱了

网友D:
在电缆前用门电路加一级驱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加门机驱动的话实际上在改善传输过程中恶化的波形吧?可以这么理解么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明天通过降低传输速率试一下效果,因为用驱动的话,我是16路,需要加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chunyang大侠,我现在慢慢的理解是,传输线传的距离实际上也和TTL电平的输出端的驱动能力(驱动电流)有很大关系的是吧

网友E:
加上拉电阻试试,比如用1K的上拉电阻。

网友F:
楼上所言极是。注意阻抗匹配。注意电缆屏蔽。再不,就要看看你SPI程序是否合理?SPI传输线变为0cm仍然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