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 单电源输出负电压

楼主(2012-02-29):
分数实在是少。只能给5分。

单电源,竟然输出-0.0176付

电路图是

lm358的第一脚,测量电压是负值。换了两个358,都是一模一样的毛病。

是不是假的?

楼主:
那个图可能看不清楚,再贴一个

网友A:
首先,请标明电路中哪些线之间有交叉点,哪些没有。
然后,LM358的2号脚为负端输入?并且电压约为5V?

网友B:
那么小的电压绝对值,测量选择的近端地或远端地都有可能造成这个差别

楼主:
其实是 9013坏了。和324完全没有关系

网友C:
5V电源是怎么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