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常见的高频板子都加了很多过孔

楼主(2012-02-29):
(无正文)

网友A:
消除上下层之间的感抗

网友B:
有些退耦的作用吧

网友C:
还有就是可以消除上下两层板子之间的电压差

楼主:
嗯,这下搞清楚了

楼主:
其实特性挺多 的,先结贴了,慢慢总结吧

网友D:
过孔多
上下底层直间接触就打
     的

网友E(2012-06-19):
加过孔首先是方便走线,第二对于多层板,如果信号线在两个GND层之间,按照波长的1/20长度在板边打孔,对于信号线来说,相当于一个屏蔽腔,从这个角度来说,抗干扰能力会增强些;第三是释放PCB板材应力作用的,使板面平整;第四有的是组装使用的;第五多点接地,高频多余的能量引入地

网友F:
楼上讲解的非常好,谢谢了啊

网友G:
使得信号回流更顺畅

网友H:
8楼讲的不错啊

网友I:
受教了哈哈:lol

网友J:
消除上下层之间的感抗和有些退耦的作用,消除上下两层板子之间的电压差

网友K:
长见识了啊,结了一个谜团的啊

网友L:
呵呵,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