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fpga仿真,大侠帮忙啊

楼主(2012-02-29):
用quartus 11与modelsim 66,仿真
module led_twinkle(led,clk);// 模块名及端口参数

output [7:0] led;

input clk;

reg[7:0] led;// 输出端口定义为寄存器型

reg[7:0] counter;  // 中间变量counter定义为寄存器型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ounter=counter+1;
                        if(counter==8'd100)

  begin

led=8'd0;

  end

                else if(counter==8'd200)

                         begin

                                led=8'd255;

                        counter=0;

                 end

end
endmodule
仿真结果怎么也不对,LED输出始终是xxxxxxxx

网友A:
仿真没有问题啊,你把count=10的时候赋值255,可以很容易看到,赋值成200时,可能需要太多时钟周期,图中没显示

网友B:
如果用modelsim仿真的话,就是因为counter没有赋初值
QUARTUS仿真里,没赋初值的默认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