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楼主(2012-03-01):
error

网友A:
铺铜十字焊盘粗点
如果是第一次做板,到这个程度你可以打板了,毕竟处女作。
不过建议你 可以选用贴片器件,毕竟可以省很多空间,
所有的电源端口都要放个104
另外目前232 IC的电容,基本用104也可以了,用105浪费了。
上下铺铜空白的地方可以打些过孔。

网友B:
既然是实验板就提几个建议:
1。走线尽量在底层,外一需要时割线方便。
2。多放点空焊盘,好添件和飞线。
3。可以不敷铜,敷铜后改线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