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9的CPU没有输出

楼主(2012-03-01):
目前的板子,CPU没有输出,外部看门狗因为没有喂狗信号,所以一直复位。请问是怎么回事?电路图如下:

楼主:
CPU会不会有问题,有两块板子是这样的了

楼主:
如果通过JTAG下载程序在线运行的话,输出是正常的

楼主:
如果把复位管脚直接10K上拉到3.3V也是正常输出的

网友A:
如果把复位管脚直接10K上拉到3.3V也是正常输出的
引用 楼主:

复位引脚最好加上拉啊。

楼主:
加了看门狗也需要上拉吗?
那还需要并2.2nF电容吗?及二极管吗?

楼主:
因为同样的电路,以前的板子是可以直接跑起来的,现在这个新板子却不行

网友B:
用上外部看门狗后,RST引脚上是不需要接电容二极管电阻等器件,一般硬件看门狗都会带电源检测的功能,可以取代430的BOR。如果楼主的芯片的RST接3.3V还可以工作,会不会是看门狗芯片出了问题,断开R37,用示波器量一下看门狗芯片RST的输出,是否一直没有给出过高电平?导致MCU一直在复位?

楼主:
CPU不运行,导致看门狗一直复位CPU。
我直接上拉RST,或者并一个2.2nF都可以

网友A:
你用示波器观察过复位芯片的rst管脚电平吗?或者去掉复位芯片,用示波器观察cpu的清狗输出管脚信号?看是否正常。

楼主:
看过如果不改的话是1.6s复位一次

网友C:
RST的管脚可能需要上拉,楼主应该仔细看看看门狗的手册。

建议楼主测量下RST管脚上电时的波形,贴上来供大家分析下。

网友B:
应该就是硬件看门狗芯片的问题啊,和MSP430无关

楼主:
是MAX706R的看门狗芯片,上下电波形如图,手工画的,忘记用示波器保存了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继续求教

楼主:
别沉了,求高手

楼主:
MAX706是推挽输出的

网友E:
把MAX706R断开试试

网友C:
RST波形看起来没问题,楼主可以试试把MAX706R断开,看看这时候MCU能不能正常工作就知道谁在捣乱了

楼主:
MAX706的RST管脚断开,CPU的RST是低电平,加了上拉后就正常跑起来的

楼主:
关键是有的板子是好的,有的不行

网友F:
按理说不应该啊。

楼主:
就是呐,目前焊了5块板子,其中2块都是不行的,加个0.1uf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C:
RST上拉加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了看门狗芯片不需要上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