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小数如何表示

楼主(2012-03-01):
现在我要实现以下的算法,遇到了问题,首先是小数乘法的问题。想要实现的功能是通过迭代,Y周期性输出01010101.。。。。。
算法如下:
F(t) = KF*F(t-1) + S;
E(t) = KE*E(t-1) + VT*Y;
if F(t)>E(t-1), Y =1;else Y=0;

其中KF、KE都是小数,那么怎样表示呢?verilog不支持小数啊?用定标表示不是很理解啊,小数定标了,那其他原来的整数呢??
verilog代码如下:
module pcnn(clk,rst,S,Y);
input clk,rst;
input[7:0] S;
output Y;

parameter KF = 108,KE = 239,VT = 5120;//Q8

//reg       Y_reg;
reg[15:0] F_reg;
reg[15:0] E_reg;

wire       Y;
wire[15:0] F;
wire[15:0] E;

assign F = KF*F_reg + S;             //zuhe
assign E = Y?KE*E_reg:VT;
//assign E = KE*E_reg + (Y?VT:0);
assign Y = (F>E_reg)? 1 : 0;//E_reg:number of the last time,not E.

always@(posedge clk)                //shixu
begin
        if(!rst)
        begin
                //Y_reg <= 0;
                F_reg <= 0;
                E_reg <= VT;
        end
        else
                //Y_reg <= Y;
                F_reg <= F;
                E_reg <= E;
end
endmodule

网友A:
assign F = KF*F_reg + S;             //zuhe
assign E = Y?KE*E_reg:VT;
//assign E = KE*E_reg + (Y?VT:0);
assign Y = (F>E_reg)? 1 : 0;//E_reg:number of the last time,not E.

这地有问题,*这个东西综合出来的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楼主:
2# Backkom80 那乘法用什么实现呢?

网友A:
要么用IP核,要么自己写乘法器

楼主:
4# Backkom80 自己写乘法器指的是调用乘法器这个模块吗?
如果我在一个模块里用always语句实现这样可以吗?

网友B:
不一定。
比方A*13可以转换为A*8+A*4+A*1,
这样您就可以变乘法为移位,就不需要乘法器了。
不过这个要看您的需求了。

网友A:
不一定。
比方A*13可以转换为A*8+A*4+A*1,
这样您就可以变乘法为移位,就不需要乘法器了。
不过这个要看您的需求了。
引用 网友B:

是的,正是猴哥说的这个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