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的困惑

楼主(2012-03-01):
在看DS1302的手册,一直没弄懂。时间寄存器和RAM的关系。我看到许多1302的头文件都是把要设置的时间放在寄存器里,没有放RAM里啊。但是我觉得应该要把时间数据放在RAM里才可以啊。
里面的涓流和R0控制,一直理解不了。
希望哪位大侠能不能帮小弟解释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lol

网友A:
当然是放寄存器拉,呵呵,RAM是送你存点数据用用的。

例如,你用MCU的话,你设置IO口是操作寄存器还是操作RAM啊?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不:用DS1302的功能,只要设置好它的各种控制寄存器就好了。那个31字节静态RAM就是相当于一块多余的存储空间,可用可不用,对不?

网友A:
4# 梦爱琴所

楼主:
谢啦。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呢。“里面的涓流和R0控制,一直理解不了”不知道到底将这些是啥意思??

网友A:
谢啦。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呢。“里面的涓流和R0控制,一直理解不了”不知道到底将这些是啥意思??
引用 楼主:

涓流就是控制电池充电快满时的操作。
R0记不清了,你自己看手册吧。

楼主:
过去这么多天啦,因为忙别的,把这个问题忘脑后了。现在来完成这个当初的疑惑。
涓流(trickle)是指向配用电池(也可是超大电容)的充电电流,R0和二极管有专门的控制寄存器(TCS、DS、RS)控制R0和D0的个数。D0用在主从电源之间。涓流I=(主电源-D0)/R0。
至于涓流大小有什么影响,就不知道了。希望有知道的大侠赐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