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单片机一个多月,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2-03-01):
如何用51单片机的IO口给50Hz的方波计数。
我用的是高低电平判断的方法,IO口连到按键上计数没有问题,
可连到方波上,数字就是不跳啊。
电路也应该没有错误,用中断来计数也没有问题。
请各位大侠给点帮助,小弟只会写C语言。。。

网友A:
查询也可以,中断也可以,计数也可以

网友B:
也许是一个电平的判断问题吧,你要看你的单片机是把多少伏以上的判断为高电平,多少伏以下的电平算低电平。(个人愚见,有误莫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电压的问题,电压我刚刚量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细说说么,谢谢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A:
unsigned long counter;

void io_counter(void)
{
    bit new,old;

    new = old = io;

    while(1){
        new = io;

        if(new != old){
            counter++;
            old = new;
        }
    }
}

网友C:
LZ 是不是 用的 delay() 这类阻塞的延时函数 进行的 去抖啊?
把这些 都干掉吧
查询用ls的  哈哈
最好用中断 和 计数

网友D:
用定时器定时输出一个高电平和低电平

楼主:
先对楼上提供帮助的几位朋友表示感谢
出结果之后再来:)

楼主:
调试成功,不过问题是出在电路上,该了就解掉啦
同样感谢

网友E:
最好是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