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版固件库疑问

楼主(2012-03-01):
3.5版固件库,NVIC的一些函数。本以为core_cm3.h是core_cm3.c的头文件,结果居然是一部分函数写在core_cm3.h,一部分函数写在core_cm3.c;我很不明白这是什么理由,为什么不把声明写在core_cm3.h,而函数写在core_cm3.c?

网友A:
请说具体一些,比如哪个函数、什么作用?哪个目录下?

网友B:
内联函数。。一般都这么做的。
这是CMSIS的东西,与ST无关。

楼主: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之下,如楼上大哥所说,内联函数,学习了……

网友C:
没用固件库的飘过。我觉得直接操作寄存器很直观方便

网友D:
没用固件库的飘过。我觉得直接操作寄存器很直观方便
引用 网友C:

但使用固件库可以不用阅读太多的芯片资料,不用写太多的驱动,会缩短开发时间。

我用了一点3.5的库,有些地方把可配置的参数写死到库里了,觉得这就不能作为标准库使用了,只能当做用户code使用了

网友E(2012-04-19):
什么是内联函数?

网友F:
http://baike.baidu.com/view/534064.htm
用不用固件库还要看具体情况,建议开发初期用,之后在程序不断完善过程中可去掉某些函数的调用,有时用这些函数会使速度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