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开关直接替换墙壁开关,俩线制

楼主(2012-03-01):
单火线的如何实现,即火线输入,出线接灯头,负载为白炽灯,荧光灯,节能灯等各类,请问这种如何实现?

网友A:
控制火线通断不就可以了吗?

这有啥子好弄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难道还有更好的方法,关键在负载不一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大侠难道还有更好的方法,关键在负载不一
引用 楼主:

这还管它干啥子呢?

网友B:
买个声光控开关,参考一下它的电源怎么弄的

网友C:
基本思路:平时将漏电流控制到足够小的程度,然后靠电容储电支持短时大电流工作。

网友D:
这个我买过无线遥控开关,拆开看过原理:
1. 接通的时候,通过串接可控硅来截取低压,直接整流,电容缓冲充电。
2. 断开的时候,用一个小功率的反激适配器来转换阻抗、电压,取得工作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