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电气设计

楼主(2012-03-01):
1) 引脚间距内过线原则:低密度要求在2.54mm引脚中心距内穿过2条线径为0.23mm的导线;中密度要求在1.27mm引脚中心距内穿过1条线径为0.15mm的导线;高密度要求在1.27mm引脚中心距内穿过2~3条更细导线。
  (2) 印制板线条的宽度要求尽量一致,这样有利于阻抗匹配。从印制板制作工艺来讲,宽度可以做到0.3mm,0.2mm及0.1mm,但随着线条变细,间距变小,生产过程中质量将难以控制。除非有特殊要求,一般选用0.3mm线宽和0.3mm线间距的布线原则是比较适宜的。
  (3) 尽量走短线,特别是对小信号电路来讲,线越短电阻越小,干扰越小,同时藕合线长度尽量减短。

网友A:
这是切实的经验啊,

网友B:
懒得去看厂家的工艺极限了。
双面~多面板,线宽=间距=0.15mm,1.27mm的插排尽量不走线,最多也就走1根。
单面板,线宽=间距=0.4mm。
过孔0.4/0.6mm
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有些工艺不行的板厂就得做0.5/0.7mm的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