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heet求助

楼主(2012-03-01):
有没有人总结了datasheet中的英文词汇,并将它们翻译成一本小词典的,有的话发给我一份吧,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元器件的参数主要靠理解,不能靠背。
如果你真正理解了各参数的意义,那根本就不用看名称,只看数值和单位,就能了解参数意义。

网友B:
为了方便查找?还是方便运用?
背肯定是不必了

楼主:
基础比较弱,想看看专业术语的英文版和中文是怎么翻译的

网友C:
边看边背啊,你这是本末倒置,强烈不建议你这样

网友:
5# 冈萨雷斯 那应该怎么学习datasheet呢?英语不好的同学伤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