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 support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01):
最近有项目要芯片选型,选PIC24FV32KA304。

工具扶持都变成黄色的啦,显示beta support,能够正常调试吗?能够正常烧写吗?

正常图: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试试不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A:

还在选型,芯片还没买!!!

网友B:
1、黄色的则不能直接支持,需要一些辅助东西
2、红色则代表尚不支持
3、绿色则一般代表可以直接连接支持,如果下面的框中有ACxxxx开头的字符,则需要这个编号的转接头。
4、选择芯片后点保存前一般都是黄色的,保存后再打开一次看看哪一项是绿色

楼主:
1、黄色的则不能直接支持,需要一些辅助东西
2、红色则代表尚不支持
3、绿色则一般代表可以直接连接支持,如果下面的框中有ACxxxx开头的字符,则需要这个编号的转接头。
4、选择芯片后点保存前一般都是黄色的,保存 ...
引用 网友B:

保存后还是黄色的,若不能支持 需要那些辅助的东西

网友B:
1、如果都是黄色的,那可能是最新出的芯片,工具还没来得及更新上,可以稍微再等等。
2、咨询MICROCHIP官方

网友C:
表示为测试版,功能可能不完善,可以使用,自己有心理准备就得.

网友D:
升级MPLAB IDE, V8.84下是绿色的

楼主:
升级MPLAB IDE, V8.84下是绿色的
引用 网友D:

呵呵,那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