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下STVD下仿真如何查看时间

楼主:
请教下STVD下仿真如何查看时间。以前在keil下可以直接有个窗口可以查看每步所耗时间,但是在STVD下找了半天找不到。

网友A(2012-03-01):
印象里比较新版本的STVD应该支持,但我没用过

网友B:
在CPU寄存器窗口中有时间显示。

网友C(2014-08-06):
View-》core registers-》time

网友D(2015-03-07):
我使用最新的版本也没有这个选项,是不是和版本有关系!

网友D:
正常应该是这样显示的:

网友D:
现在的版本只有Nested IT栏:

网友E:
是不是换版本

网友F(2017-04-29):
软件方针下可以看到时间

网友G(2017-11-08):
多少版本以上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