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按键设计时电源如何滤波?

楼主(2012-03-01):
最近做一个触摸按键控制项目,电源由220v经变压器直AC24V ,然后一路桥整稳压后分给mcu控制板实现电容式触摸按键等功能,一路用来驱动AC24V电磁阀等;因为有感性负载存在,加之电容触摸对干扰较为敏感,所以电源滤波问题显得重要,不知道这种情况怎样处理电源比较可靠?现在想在桥整前加一个双向TVS主要抑制交流电磁阀瞬态电流,桥整后只做电容滤波,不知道可行否。在考虑成本的前提下,有没有可靠的办法?

网友A:
建议使用共模电感,组合成PI型滤波,效果会非常明显的。

楼主:
谢谢2楼的建议,只是共模电感体积有点大,不知有没更好的办法

网友B:
驱动电磁阀的支路瞬态电流较大,建议在工MCU的一支上增加隔离变压器,并且地也要分开,避免干扰。在变压器后设置PI型滤波,TVS管需要靠近触摸按键放置。

网友C(2012-04-13):
宁波泉盛电子是专业的触摸感应按键设计商,QT168X系列芯片有很强感性干扰抵抗能力,不加任何滤波就可以通过4KV以上的群脉冲干扰,且干扰过程中可正常操作,灵敏度无变化,更多请访问官网:www.nbquansheng.com ~~在此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