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分压怎么选分压电阻

楼主(2012-03-01):
有一个输入信号到FPGA,3.3V电平标准,但是FPGA的IO口只有1.8V,想串一个分压电阻,同时再并一个电阻到地,电阻的大小应该如何选择。
因为从前有一个CLK也这么分压过,系统内部的CLK,分别用的是15K和18K的电阻,结果驱动不了,换成150R和180R的电阻就OK了。
但是现在他只是一个外部输入信号,我也不知道他的驱动能力,那我应该如何选择。如果选择比较大的阻值的话还是担心驱动不了,电阻选择小了担心FPGA的过流为难题。
还有一个问题,能不能直接串联一个电阻,不要并联到地,利用IO口的输入阻抗分压,这样可行吗

网友A:
1 考虑FPGA输入电流,要能够满足要求;
2 同时考虑你那个3.3v信号的驱动能力。
3 考虑系统的功耗。
分压电阻太大,不能满足条件1;但太小了,条件2和3就要考虑;所以满足FPGA的输入驱动要求,适当留点余量就可以了。
我的理解。

网友B:
分压电阻的阻值高些对前级输出电流的要求较低,但容易受后级输入电阻的影响,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前级输出电阻、后级输入电阻在已知时的最优解求取,原则上在满足后级要求的电平前提下,分压电阻的阻值稍高些为好,计算仅用欧姆定律即可,是个不定方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