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段Z-stack中的Flash 函数使用的解释

楼主(2012-03-01):
void HalFlashRead(uint8 pg, uint16 offset, uint8 *buf, uint16 cnt)
{
  // Calculate the offset into the containing flash bank as it gets mapped into XDATA.
  uint8 *pData = (uint8 *)(offset + HAL_FLASH_PAGE_MAP) + ((pg % HAL_FLASH_PAGE_PER_BANK) * HAL_FLASH_PAGE_SIZE);
  uint8 memctr = MEMCTR;  // Save to restore.
#if (!defined HAL_OAD_BOOT_CODE) && (!defined HAL_OTA_BOOT_CODE)
  halIntState_t is;
#endif
  pg /= HAL_FLASH_PAGE_PER_BANK;  // Calculate the flash bank from the flash page.
#if (!defined HAL_OAD_BOOT_CODE) && (!defined HAL_OTA_BOOT_CODE)
  HAL_ENTER_CRITICAL_SECTION(is);
#endif
  // Calculate and map the containing flash bank into XDATA.
  MEMCTR = (MEMCTR & 0xF8) | pg;
  while (cnt--)
  {
    *buf++ = *pData++;
  }
  MEMCTR = memctr;
#if (!defined HAL_OAD_BOOT_CODE) && (!defined HAL_OTA_BOOT_CODE)
  HAL_EXIT_CRITICAL_SECTION(is);
#endif
}

不晓得如何用。不是很明白,我用没成功,不晓得自己的读的是那段,

楼主:
重点求解一下,第一段计算read FLASH的位置!

楼主:
汗,发错地方了

网友A:
从字面看是读FLASH的函数。
呵呵,这样的函数直接自己写就好了,没必要什么都是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班了来接贴,哈哈了,这个前段时间郁闷了很久,成功攻下。谢谢你的热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