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PCB?

楼主(2012-03-01):
数据速率为96M/S和48M/S的CMOS相机传感器芯片,PCB设计是不是必须采用多层PCB来做呢?12条并行数据线。

网友A:
最好使用4层板,当然,也许双面板也可以,但对布局走线的要求较高。

楼主:
那并行信号线是否需要等长呢?

网友A:
尽量等长吧,楼主要用到的信号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毕竟事关图像,能仔细些尽量仔细些。

网友B:
建议一下:

1、自己玩玩做实验:用双面板,一般不会出问题

2、做产品:用四层吧,批量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差不了多少?差多少才是差?是按照比例还是按照绝对值?

呵呵。。。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变同一个戏法,不同的魔法师方法未必都一样,做同一个设计,工程师不一定都是用一样的设计方法,只要设计出来的保证稳定可靠,谁要求你必须用四层板呢?难道这也要体现身份的象征?

:L

网友D:
这个要求不算高

网友E:
先做双面板试试,没问题就不用做四层板了。上量的话四层板也不贵。

网友C:
说不贵的,可以报一下批量的4层板含税价格。

:D

网友F:
批量的话还是相差不少钱的

网友G:
哈哈,不建议4层板, 数据速率为96M/S和48M/S,如果差分对处理的话,双面板表示毫无压力

网友G:
我走过很多比这速率高的,如 155M  125M  622M 我都用两板面跑过,毫无压力

网友G:
并行线间多打过孔

网友H:
说句实话,如果我看见这个产品是4层板,就算贵10%我也买.
如果你用双面板,给人的第一感觉就不好.
这个不是技术问题,是包装问题.

楼主:
使用四层板是不是因为,中间的内电层电源和地平面提高了抗干扰的性能?
我一直不明白,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为什么用四层要比双层好。多层板的顶层和底层通常也会覆铜,为什么呢?
有时候我也想,自己胡乱布局布出来的板子,有没有可能恰好性能很好呢?
还有,是不是多层PCB的层叠方案可以不同?一般来说内电层不走线,而是一整块覆铜。但是我看了一块别的板子,内电层使用了走线(内部GND和VCC)。是不是他没有使用内电层,使用的是中间层来布电源和地呢?
因为时GERBER文件,不太好读。

楼主:
有大侠来指教一下吗?

网友I:
电源覆铜是为了减小阻抗嘛,
信号层覆铜是为了屏蔽。但有时候不能覆,例如RF信号。
内电层走线主要是因为是在走不下去了,但还是要保持铜皮的整块完整性。而且马桶的边不太短。

以前听咱老大说过,四层比双层要贵70%。。

楼主:
话说马桶是什么东东?

楼主:
楼上大哥说的非常通俗!感激不尽!

楼主:
就是啊,那会我还找你的回复呢。。。。。
该不会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