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串口通信

楼主(2012-03-01):
launchpad板载仿真器能当串口使用吗?利用G2452的SPI可以直接和1612通信然后把数据通过USB转RS232芯片传到上位机吗?如果可以,仿真器主芯片MSP1612接收数据是以串口方式还是SPI方式接收数据的?SPI和MSP1612串口的通信的协议是什么样子的?波特率如何定?

网友A:
1# kqian0327 launchpad上的MSP1612是不能进行编程与烧写的,里面固化的是下载程序,可以把G2452的片子换成G2553这样就有uart的I/O口,launchpad本身就是可以支持uart转usb

网友B:
看过LaunchPad的原理图,G242的P1.1和P1.2是通过跳线直接连接TUSB3410,用G2452实现一个软件串口就可以了,430BOOST-SENSE1的demo程序里就有。

网友C:
:)多门热心的兄弟们,攒一个

网友D:
TUSB3410实现串口转USB。

网友E:
单片机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