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FATFS系统移植到SD卡上啊???

楼主(2012-03-01):
RT!
用的F5系的板子,写完SD卡底层驱动了,想植入FATFS,用PC显示数据,后面不知怎么写了??求指导!!谢谢

楼主:
没人吗。。。高手都哪里去了?????

网友A:
去查看5529的EVM software code ,里面有基于SD卡的Fat文件系统实现

网友B:
去FATFS官网下载源码,把disko几个驱动函数写好,搞定。去官网看看,论坛有个公开源码叫酷系统 Q_SYS_UCOS 的,你下来看看,里面有这个例程

网友C:
FATFS有接口的,定义在diskio.h文件里面,试着和你的驱动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和电脑连接方面,用UART最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谢谢!是说我要把附件中的函数跟我自己写的SD卡底层驱动联系上吗?能否再说的具体些?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玩意在哪能找着??

网友A:
7# shenmiao0330 在TI主页搜索F5529,里面有EVM的software

网友A:
8# peter_zheng 基于5529的SD FATF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谢谢你啊,让你又发一遍。。。。

网友C:
回复 楼主:

没有错,需要你自己实现这些函数,如果你基本已经实现了这些功能,改改名字也差不多了。FATfs会去调用这些函数和SD卡通信。

对每一个函数需要实现的具体的功能楼主不妨参考下FATFS的说明书。

楼主:
恩,最近把网友给的例程改了改,调试时连F-MOUNT都没通过,不知为什么??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FATFS的说明书是这这个网站吗??[url=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b]

网友D(2012-04-11):
我也正好要学学SD卡方面的只是,谢谢两位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