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VPWM的问题

楼主(2012-03-01):
在学习SVPWM,始终有些问题搞不懂,希望高手指教
1书上说Uout在以等幅旋转,是否Uout的幅值一直是比V1到V6的幅值小,但是是恒定?
2是怎么个旋转法,比如Uout从V4旋转到V6,是匀速的吗,书上说Uout是V4和V6的时间组合,是怎么组合,是V4出现一会,V6出现一会儿吗?
3.总不明白零矢量是怎么插入的,他和以上说的V1到V6时间组合,去让Uout等幅旋转有什么关系,望详细告诉。谢谢

网友A:
1书上说Uout在以等幅旋转,是否Uout的幅值一直是比V1到V6的幅值小,但是是恒定?
不知道那个书上这么说, Uout 是在 [0,V]这个范围内的一直值. 在调速过程中根据工作要求是会变的. 估计是为了说明旋转矢量, 假定是恒定的了.

2是怎么个旋转法,比如Uout从V4旋转到V6,是匀速的吗,书上说Uout是V4和V6的时间组合,是怎么组合,是V4出现一会,V6出现一会儿吗?
可以是均匀的匀速旋转, V4和V6的时间组合, 这里的确是个难点, 在你的https://bbs.21ic.com/icview-312272-1-1.html 这一帖的图里, 就能看到. 在整个 PWM 周期里, 总共出现的 PWM 电平组合是 000, 001, 011, 111, 其中 000 和 111 是无效电压的零矢量. 于是 V4 和 V6 的时间组合就是那张 PWM 图.

3.总不明白零矢量是怎么插入的,他和以上说的V1到V6时间组合,去让Uout等幅旋转有什么关系,望详细告诉。谢谢
这个问题在上面一个问题中已经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