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12-03-01):
总是看不懂这张图,请高手指教
1.零矢量O(000)和O(111)插入进来有什么用
2.还有在图中,哪里算是一个PWM周期
3.O(000)这段时间里,怎么PWM1~PWM3都是高电平,这个高电平和零矢量又是什么关系

网友A:
1.零矢量O(000)和O(111)插入进来有什么用,
FOC 理论上讲得是比较拗口, 通俗一点地说, 调整 PWM 周期里有效电压的时间, 以调整平均值, 因为零矢量就相对于无效电压.

2.还有在图中,哪里算是一个PWM周期?
当然是从000 到 000, 图上是一个周期

3.O(000)这段时间里,怎么PWM1~PWM3都是高电平,这个高电平和零矢量又是什么关系,
111 也是无效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