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MDK中该如何添加自己的Flash编程算法?

楼主(2012-03-01):
请教香主和各位同仁:

按照网络上提点的在MDK中添加自己的FLASH编程算法,即
1.Flash文件夹中选择一个已存在的,且和欲添加的Flash算法相近的内容作为新算法的模板;
2.修改struct FlashDevice结构体中定义设备参数;

可是,3. 重新编译工程的时候,并没有生成*.FLX 格式的Flash编程算法!如下:

请问该如何添加自己的编程算法?

楼主:
坛里有遇到同样问题的仁兄吗?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Option--C/C++--Include path中包含了STM32F10x_16.FLM所在的路径了,但编译结果依然没变,请3L的仁兄明示。。。

从编译结果看,并没有报出有error,但为什么没有生成*.FLX格式的编程算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依然等待‘aozima’仁兄的指导。。。

网友B(2014-04-06):
你这个情况是只修改了工程名字,没有修改拷贝输出时源文件的名字,在Option for target-->User 标签下 在Run User Programs After Buld/Rebuld复选栏里将拷贝输出的源文件名改正即可。